苹果A1502 不触发 请教高手

楼主(2016-10-08):
有待机 EC 的工作电压有的 插 电源 灯有亮 EC 是换过的 料板上拆的 植球的焊上去的 查了工作条件都有 就是不触 发 用镊子 单独短接开机信号也没反应 没办法了 请教高手 下面 修在去的思路
不触发

网友:
电池坏了吧

网友:
先考虑一下适配器是否合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