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本本中ISL6259芯片采用SMC_RESET_L信号是什么作用呢?

楼主(2016-10-08):
苹果本本中ISL6259芯片采用SMC_RESET_L信号是什么作用呢?

网友:
期待大神们结分析分析

网友:
系统管理控制的复位信号,L=LOAD还是L=Left,看有没有R

网友A:
上面解答太有用了,。已了解其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解答太有用了,。已了解其作用。

复位信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