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擎网捷豹 A55ICAFE-不加电维修

楼主(2016-10-08):
  二话不说 先上图
测开机排针有3.3v 三端稳压器 有输入5v sb 有输出3.3v PCI-E A10有3.3v电压 晶振正常 电池有电,但是就是不亮,求助大神解决问题

网友:
看看IO的PSin有3V没有

网友A:
这个板子都没见过 你说得不加电  是不触发啊 还是触发不亮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都没见过 你说得不加电  是不触发啊 还是触发不亮啊

不触发,短接电源14都不行

MSI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触发,短接电源14都不行

短接不行 你有没有测主板是不是短路保护了

网友:
电压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短接不行 你有没有测主板是不是短路保护了

电压基本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