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5-473G 加电无显 电流0.36

楼主(2016-10-08):
Acer E5-473G 加电无显 电流0.36 主板个电感电压都有 也都正常 电流无明显跳变 机器没有进水 主板BIOS 刷了 还是依旧 感觉应该是通病 各位大神又遇到的 或个小弟点思路 新机器 不好修啊!!谢谢
通病

网友:
不好修呀不好修。。…。……。……。……。……。…。…。…。……。……。……。…。……

网友(2016-11-07):
我的裸板0.5A不显示 也是电流波动不大,偶尔亮一次。估计CPU的问题

网友:
肯定是通病,最近遇到两台了,

网友:
有没有大神修到过呀。

网友(2018-09-25):
换CPU就好了。

网友:
看看3. 5v后继有没有开启,感觉分组电压都没开启

网友:
0.36 看看 PG信号 还有 这个CPU 也是很容易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