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x250 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6-10-08):
今天接了台X250的机器,时亮时不亮,有时还开不了,不亮时电流很正常,屏有背光,不显,刷过BIOS不是一样,没思路了求大家指点,

网友:
直接换版吧,第一次听说这种故障现象的

网友:
刷BIOS啊,十有八九

网友(2016-11-10):
我的也是这样···但是不会不触发···准备刷个BIOS试下

网友:
这也没法帮你了,什么都没说清楚

网友:
如果电压正常,先焊显卡吧不行就换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