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2401XG 白屏!

楼主(2016-10-08):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c1MjM3NjgwOA==.html

大家看,,这是什么问题!请指教!!

网友:
先检查屏供电吧。

网友A:
说的不错,屏供电1.5V测了!

网友:
测屏上面的几个电压DVDD,VGL,VGH等等看看是否正常, 遇到过VGH不正常白屏的。

网友:
先简单的开始查屏供电和二级电压

网友:
如果是纯白就查下逻辑板上的各组电压,如果带线或带斑屏就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的不错,屏供电1.5V测了!

1.5伏,肯定是低了。

网友:
先测量 屏的保险烧了没  ,驱动板上有屏供电吗?

网友:
你简单的查什么了吗/
先查一下屏供电

网友:
先看看屏供电出来了没

网友:
一般都是5v

网友:
先把屏供电修出来

网友:
1.5v肯定不对啊  应该是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的不错,屏供电1.5V测了!

正常的应该是5V供电,你的出现1.5V应该是后级有短路,把电压拉低了,你去掉屏线看看是不是5V,是的话就修逻辑板电路!烧鸡打发应该很快就能发现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前辈。,。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