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安装系统的硬盘

楼主(2016-10-08):
此硬盘安装XP系统,滚动条一过就是如图画面,接着重启,一直反复;如果安装win7在windows合并图案一直不动,硬盘已经分过区,用MHDD检测无坏道,兄弟们遇到过类似问题没有

网友A:
1.请保证在你的c:\windows(winnt)\system32目录下有autochk.exe这个文件,没有的话可以从系统安装盘的I386目录下通过搜索的方式,输入关键字“autochk”提取文件,并放到system32目录下,当然也可以从其他人的操作系统里面拷贝一个过来。

2.打开注册表regedit,找到以下位置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看是否有BootExecute这个键值,没有就新建字符串值.值为:autocheck autochk *
重启
还不行啊,硬盘问题了,先重新分区,格式化后装系统把!
最好用FBDISK检查以下硬盘有无坏道!

网友B:
给你个真方法,硬盘低格一个头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你个真方法,硬盘低格一个头就可以了。

这个方法比我发的简单多了

网友:
这个方法比我发的简单多了

网友:
低格一个头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7-01-03):
引用 网友A:
1.请保证在你的c:\windows(winnt)\system32目录下有autochk.exe这个文件,没有的话可以从系统安装盘的I386 ...

MHDD和你说的FBDISK那个更强大呢

网友:
低格太麻烦了,还要刷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