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R-5537版号 LA-9981 不触发,无待机3V 5V

楼主(2016-10-08):
机器拿来时不出发  待机0.008  没有3~5V  刷了好几个BISO  没用  也没用短路的地方   查看图纸
51125C的供电芯片 VIN正常 EN1 EN2都有3V  G3有3V G5没有

但是把PR102电阻用镊子短接以下  电流就变成0.002  3~5V出来了  开机一切正常

可是放一晚上又不行    只要短接就正常  可以管一天  第二天就变原样了   电源芯片换过   这是什么原理   来个高手解决下

网友A:
机器有没有进液?

网友:
这问题 有点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有没有进液?

没进液。。。。。。

网友:
EN-ON是EC发出开启3v5v的,可以换个思路查看下EC这块是否正常

网友:
连芯片一块换掉。

网友:
还是查条件吧

网友:
你看看是通那点

网友B:
直接把那个电阻用锡短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把那个电阻用锡短接

飞线短接过 不行  过段时间又不正常了

网友:
或者吧PC100这个电容换下 看看是不是滤波电容引起的

网友:
把那几个电阻电容都换了

网友:
我的也是偶尔不亮

网友:
会不会是PC100漏电了啊

网友:
我手上有一台一模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