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弄明白一个芯片纯手工打造了一份atx电源主电路图纸并牺牲了一个atx电源

楼主(2016-10-08):
前段时间修的一个神舟电脑里的电源,用的芯片为2005Z,刚开始没太注意,以前个别资料也把AT2005B与2005Z弄到一块了,还以为两个芯片可以代换,但仔细研究发现差别很大,并且找边整个网络也没有找到2005Z的资料,为了弄明白这个电源芯片,只能牺牲这个电源了。让它粉身碎骨。
就是看了这个资料误认为2005Z就是at2005b.
但后来发现引引脚参数不对,网上也找不到相关资料。只能牺牲这个电源了。

把主要原件拆干净了。
这是纯手工打造的一份电源电路图
只画出了主电路,初级部分和辅助电源的稳压电路及主电路的滤波电容和负载电阻均未画出。
新手出的第一份图纸,可能存在错误的地方,请高手指出。

网友A:
楼主这是以实物画电路图吗其实这样才能学会修电源支持这种做法。

网友B:
这东西还是看原厂手册好,拆电源分析原理这个成本有点高不过楼主这个可以造福广大坛又。

网友:
闲着没事干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还是看原厂手册好,拆电源分析原理这个成本有点高不过楼主这个可以造福广大坛又。

就是找不到这个资料才去分析原理

网友:
没事了研究一下。

网友C:
楼主 真的是·······闲的够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真的是·······闲的够呛!

没事把它给拆了。

网友D:
谢谢楼主造福广大坛友的壮举..........

网友E:
这电源散热片的做工还行,就这样拆件成为料板有点可惜了

网友F:
你用了多少时间搞定啊  佩服牛逼

网友G:
非常佩服研究精神  学习下

网友H:
我和你的做法不一样,我只把看不到编号的元件单边的脚焊出来,图画好后重新焊回去。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造福广大坛友的壮举..........

就是找不到这个资料,翻遍整个论坛都没有,等打造好了献给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电源散热片的做工还行,就这样拆件成为料板有点可惜了

必定是品牌机上的电源。做工不会很差的,不过外壳给扔过了,只留下个电源板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用了多长时间啊 话说你怎么这么闲的啊

没事了,晚上回去搞的,用了多长时间自己也不知道,有空了就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用了多少时间搞定啊  佩服牛逼

晚上回去弄的。有空了就弄两下,加起来有几个小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以实物画电路图吗其实这样才能学会修电源支持这种做法。

就是以实物图画的,不过不是以修为目的,这个本来就是好的。就是看到这个芯片找不到资料才画的。估计还有错误,正在研究中

网友:
引用 网友G:
非常佩服研究精神  学习下

还没弄明白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和你的做法不一样,我只把看不到编号的元件单边的脚焊出来,图画好后重新焊回去。

以前没有画过电路图,这次想学一下。这个电源板本来是好的,想把它拆了重新组装一下看看是什么效果。

网友G:
引用 网友I:
以前没有画过电路图,这次想学一下。这个电源板本来是好的,想把它拆了重新组装一下看看是什么效果。

拿最好 拍照 比较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I:
就是找不到这个资料,翻遍整个论坛都没有,等打造好了献给大家

楼主精神可嘉......

网友:
引用 网友G:
拿最好 拍照 比较好

只记下了标称阻值,后来组装时同阻值的位置变了,但装完以后根本就启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精神可嘉......

正在研究中,

网友D:
楼主造福广大坛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造福广大坛友,谢谢......

正在弄呢,那个电源是牺牲过了, 这个芯片不要牺牲了就行,听说不是太好找

网友:
楼主太有恒心了

网友I:
只怪这个芯片的资料太难找了,看论坛里都是在找这个

网友G:
引用 网友I:
只怪这个芯片的资料太难找了,看论坛里都是在找这个

拆的记得拍照 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拆的记得拍照 就好了

只记下了阻值,拍照也没用的,相同阻值的电阻有几好个,如10欧,100欧,1.5k等。实测阻值是有误差的。就是因为这个,装上去以后电源没办法正常启动了。

网友G:
拍照 不单是为了 看阻值 还可以看位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拍照 不单是为了 看阻值 还可以看位置啊

同阻值的电阻长的外观都一样,当时拆下来时忘了给电阻标号了。

网友:
好强大 我画不出来

网友:
也是第一次画。修改了好多次才修改成这样

网友K:
楼主真是厉害的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真是厉害的可以

就是搞不懂才画出图纸呢,高手估计都不用图纸。

网友K:
在我们这电源基本不修,只换

网友L:
楼主 下次看到这种板子 一定能秒杀了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K:
在我们这电源基本不修,只换

是的,现在修比换的成本高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 下次看到这种板子 一定能秒杀了啊

还没弄懂呢。才学习没多久,先研究研究。

网友M:
精神可嘉,不过数值都没有,似乎还是不完美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是的,现在修比换的成本高

也不一定吧
修这么会比换的成本高

网友N:
现在修电源没利润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也不一定吧
修这么会比换的成本高

修电源的话需要把故障给找出来。快的话,换电容,开关管 3个以内的元件,30分钟内可搞定,维修元件加工时费成本大约10元左右。如果遇到比较难修的电源可能需要几个小时、按一个小时10元工时费来算的话,三个小时修好的话,成三大概在30元,并且发现有问题的电源,好多元件都变质,就像这个,电阻,电容误明显变大。如果把变质的元件都查出来并替换掉的话估计没个1天时间搞不定,比买个新的还贵。
现在的二手长城,航嘉 300瓦左右的,不到30元一块,可以多买几块备用。给客户换上了个二手电源一般5分钟内就可搞定收50元,挣2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N:
现在修电源没利润

是的。只是想研究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I:
修电源的话需要把故障给找出来。快的话,换电容,开关管 3个以内的元件,30分钟内可搞定,维修元件加工时 ...

这样算 还这是不如换的划算
但是都这样算 怪不得 都不修电源了呢

万一遇到个成色好的 电源 比较新的 修好了 可以当新的卖啊 怎么也得卖七八十吧
在说好点的电源 长城的 按至少卖60 也就几块钱的维修成本
杂牌二手按卖30 40的

网友O:
谢谢楼主造福广大坛友的壮举.........

网友P:
这个研究一下还是不错的。
只是我看到这样的电源,复杂一点的故障都不修,直接拆件。为什么?因为做工实在太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精神可嘉,不过数值都没有,似乎还是不完美

数值记在纸上了。字体太丑,没敢上传,等有空了做个电子版的给大家看。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这样算 还这是不如换的划算
但是都这样算 怪不得 都不修电源了呢

现在修电源就像钓鱼一样,修的是一种乐趣。也可能会捡到大鱼。

网友:
引用 网友O:
谢谢楼主造福广大坛友的壮举.........

还没做出来呢等过几天有空了做个电子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个研究一下还是不错的。
只是我看到这样的电源,复杂一点的故障都不修,直接拆件。为什么?因为做工实在 ...

只是想研究一下。

网友:
好厉害,花了不少功夫吧

网友:
加起来得两天

网友Q:
佩服楼主愚公移山的精神,最后说一下,楼主是闲的蛋疼

网友:
引用 网友Q:
佩服楼主愚公移山的精神,最后说一下,楼主是闲的蛋疼

是的,白天没空,都是晚上回去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修电源的话需要把故障给找出来。快的话,换电容,开关管 3个以内的元件,30分钟内可搞定,维修元件加工时 ...

咱俩一样一样滴~~学电源是为了学里面的电路打基础,真修这玩意要死翘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现在修电源就像钓鱼一样,修的是一种乐趣。也可能会捡到大鱼。

哪来的大鱼啊

网友:
闲得蛋痛。

网友I:
比如有的电源只坏了其中一两个元件,如电阻或保险或一两个电容,修好至少不得30元。坏一两个元件的基本5到10分钟就搞定了,如果是品牌电源,如antec等名名牌的修一下收100到200也是很正常的。

网友R:
楼主太有心了,赶紧出个电子版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比如有的电源只坏了其中一两个元件,如电阻或保险或一两个电容,修好至少不得30元。坏一两个元件的基本5 ...

哦  是这样的 还真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R:
楼主太有心了,赶紧出个电子版的吧

这两天没空,有空了就弄,组装好了,发现部分电压理论值与实际相差太大,比如计算出来的应该是5伏左右,实测是2.4伏,估计还有错误的地方。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

网友:
值得学习和借鉴

网友:
研究精神真好

网友:
这两天没空,等忙完了继续弄

网友:
按照你绘制的图纸安装回去就可以了,怎么说是报废一个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