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1-572G不触发简单快速维修

楼主(2016-10-08):
机型:宏基E1-572G

故障:不触发

1.上图看型号

2.拆机后发现触摸左右按键处有轻微腐蚀

3.测各电感对地值正常,上电测试发现无3V/5V,查芯片条件有供电无开启信号,开启信号来自EC

4.测得EC有发出开启,最终测得EC的112脚到PR407断线,飞线如下图

5.再上电,触发亮机

网友:
楼主分析得相当不错

网友:
这线飞的溜溜溜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吧 遇到过

网友:
这都叫秒杀了,楼主666

网友:
简单明了 楼主估计也就半小时搞定了

网友:
楼主捡钱了,一般不要进太多水还是好的

网友:
小小白    飘过   学习啦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
这机子好修

网友:
楼主厉害  这线飞得很牛

网友:
确实不错  技术很好

网友A:
楼主问下,这种电容电阻这些小东西没丝印的,怎么找到的,

网友B:
我去,能说什么?  我可以说捡钱么?

网友:
能说什么?  我可以说捡钱么?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啊,进水最容易短线

网友C:
飞这么长得线     处理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下,这种电容电阻这些小东西没丝印的,怎么找到的,

这款机器有点位图,论坛搜一下就有,我是看点位找到位置飞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去,能说什么?  我可以说捡钱么?

经常捡钱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这么长得线     处理好点!

要处理的 只是先拍照

网友D:
  我也修到一模一样的问题。。。

网友:
厉害,一击中的

网友E:
花多长时间找出来的

网友:
技术过硬,就是个秒杀,哈哈

网友:
看图能懂就成功大半了

网友F:
咦 路上有几张100 我刚刚看到的 转头就没有了?是不是被你给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修到一模一样的问题。。。

会不会成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E:
花多长时间找出来的

几分钟吧 除拆机时间 打了对地值就查待机3V5V然后就理过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咦 路上有几张100 我刚刚看到的 转头就没有了?是不是被你给捡了?

低头走上坡路所以地上有啥好东西当然跑不掉

网友G:
飞的线用胶纸固定下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飞的线用胶纸固定下比较好

固定了的  只是先拍了张照

网友:
你这线飞的我也是没话说了

网友:
这样飞线也是挺牛逼的

网友:
分析得相当不错

网友:
这飞线飞的  牛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