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s22a300b黑屏

楼主(2016-10-08):
三星s22a300b开机黑屏,电源指示灯是蓝色的,请问一下是什么坏了?能换通用驱动板吗?
黑屏
三星

网友:
背光电路的问题

网友:
写一个程序试试,,,,,

网友:
三星先刷下BIOS

网友:
黑屏里面有图像吗

网友:
应该换不了

网友:
如果让你检测信号线,那么程序坏了,如果黑屏是两种情况都有可能。先用三星的升级程序修下,如果不行的话,那么就是升压板坏了,可以用LED万能高压板代替原板的升压板,开启信号取屏供电的。(因为我没找到正常的开启信号)能正常使用,就是背光能先亮一下。稍稍不同步,有信号了会一切正常。

网友:
看看程序,找个刷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