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手工打造2005Z ATX电源管理芯片资料

楼主(2016-10-08):
2005Z的这个电源管理芯片资料极其稀少,找到一个AT2005B的但相差甚远。为了研究其功能只好把这个电源给牺牲了。

上次修的这个电源

at2005B的资料,但仔细观察发现不对,至少gnd的脚就不对,翻遍整个互联网都没有找到有关2005Z的资料。

纯手工打造了一份电源图纸(只画出了主电源电路部分)

at2005B与2005z的 引脚功能。
10,11,13,14 这几个脚的功能未猜出。请高手指点。

网友:
这是得我闲啊

网友:
这个肯定有可以代换的芯片,只不过是还有没找到。

网友A:
手绘图看不清楚,所以无法判断电路的相互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绘图看不清楚,所以无法判断电路的相互关系。、

正在用软件制作吧。论坛中肯定有人了解这个芯片。只要把懂这个芯片的高手给引出即可

网友B:
难啊,现在修电源没利润,拆件换件时万一碰到是死角位置,还麻烦的要死,谁有那么多闲心去修它,去找资料研究个一清二楚

品牌电源除非做工和用料非常过硬,而且不是奇葩故障,可能有人愿意修,碰到严重烧件的都没人愿意修了,直接报废成料板。

网友B:
网上资料鱼龙混杂,现在能相信的只有原厂资料文件和某些权威网站或书籍上的介绍,

按照80---90年代的命名规则,只要是同一厂家生产,最前面的N个字母和数字相同,只是紧接着数字后面的第1个字母不同,其引脚功能是一致的,就是封装材料和工艺是不同的,后缀标有(---X或者---XX)的才是工作电压不同,需要注意

网友C:
利害啊!功夫深啊!

网友C:
这样搞,行是行!就是费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啊,现在修电源没利润,拆件换件时万一碰到是死角位置,还麻烦的要死,谁有那么多闲心去修它,去找资料研 ...

是的呀 现在就是这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上资料鱼龙混杂,现在能相信的只有原厂资料文件和某些权威网站或书籍上的介绍,

按照80---90年代的命 ...

常见的 芯片 还是可以找到资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啊,现在修电源没利润,拆件换件时万一碰到是死角位置,还麻烦的要死,谁有那么多闲心去修它,去找资料研 ...

没事了想研究一下,这个前一段时间已经修好了。现在想研究一下2005Z这个芯片,网上的资料很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上资料鱼龙混杂,现在能相信的只有原厂资料文件和某些权威网站或书籍上的介绍,

按照80---90年代的命 ...

误把at2005b的资料当成2005z了,后来才现在引脚都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利害啊!功夫深啊!

没事了研究一下,弄着玩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搞,行是行!就是费时啊!

这个资料找遍整个论坛都没有,真打造一份了。

网友D:
现在修电源没利润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修电源没利润

没事了只是研究着玩玩。

网友:
2005Z=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