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保护,风扇抖动

楼主(2016-10-08):
一台雪狼煞豹450电源,通电副电源5V正常,短接绿黑线,风扇抖一下,无输出。检查大电容,13009开关管都是好的,开关管附近的二极管,电阻,二个10/50V的小电容(换过)都没有问题,3.3,5,12复合二极管好,输出电容好,控制芯片为lw4933。找不到此芯片的资料。接下来无从下手了

网友:
主供电的地方有短路的地方吧。好好查一下吧

网友:
这个资料不好找,只能跑一下线了,看看保护的脚是哪一个,把保护给去掉试试

网友:
还是电压问题,输出保护了

网友:
楼主 怎么不上图呢

网友:
最好上图才好判断

网友:
pt电压要在0.62-1.25v之间

网友:
pg输入电压大于0.68 v

网友A:
待机状态下4脚pt电压为0.85V,11脚pg电压0.02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状态下4脚pt电压为0.85V,11脚pg电压0.02V.

分别测试,启动时4脚和11脚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忘记上图了,图来了

楼主这两个大电容不一样,但容量要一样才行。

网友A:
楼主这两个大电容不一样,但容量要一样才行

大电容是临时换上的,容量一样,电压对称的,输出部分的电容也全部换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www.amaxtronics.com/EN/UploadFiles/Download/LW4933-date-sheet_91.pdf

谢谢分享,与wt7520 ,est7502c的资料一样,今天也遇到一块这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两个大电容不一样,但容量要一样才行。

  是啊,记得以前有个资料上提及,充电容量及电压指标一致性不能保证的,似乎还要减小两只分别并在这两只200/250V大电容上的均压电阻,只是这样会增加耗能。

网友A:
定了块wt7520的,看资料和LW4933一样,换上再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了块wt7520的,看资料和LW4933一样,换上再看

分别测试,启动时4脚和11脚电压

网友:
没有芯片资料难修。

网友:
顶起,小小的电源,大大的学问啊,什么事都要从小做起

网友:
搞定了,最后检查下来是16脚对地电阻变值了,换了就好了,非常感谢楼上各位的指点,谢谢

网友:
16脚电阻变高了,还是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电容是临时换上的,容量一样,电压对称的,输出部分的电容也全部换掉了

你是厂家 不一样的吗

网友:
楼主 怎么不上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了块wt7520的,看资料和LW4933一样,换上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