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10-08):
版号:KL1 REV

裸板测试: 3V -5V 正常  开机键到EC 3.3V 跳变正常  EC到南桥 只有1.4V  故障1  出现

追查来源发现是由3V_S5 上拉而来

该电压由S5_ON控制  15V驱动PQ10  实测 S5_ON 已经发出  PR138一端 15V也正常 直接换掉PQ10后 该电路修复  3.3V正常转换出来了

本以为可以收工 了,可惜事与愿违 按开机 电流还是毫无反应  开关灯倒是偶尔能亮下
没办法 重新理下思路 抽个烟 慢慢再来一次
RTCVCC   RSMRST  EC待机 时钟  复位  南桥待机 时钟  都查个遍  。。。。没异常..

幸亏还有个小时序图还可以看看

按时序  排除到 SUSC# 发现敌情了,0.12V  追查 得出 南桥发出的SLP_S4

打值 105欧

从南桥到EC的73脚  把73脚调起来后 正常亮机!

进系统测试  软关机变睡眠  额,这都不是事, 电流还是能关掉的,就是不要敲键盘就可以了。。。
*脏话* 写到这里来了个半懂不懂的同行  前段时间给他修了个自己的宏碁4743G 自己升级BIOS挂了给他刷BIOS后好了  今天又来了 开机变重启死活还要刷BIOS,官网下了个都还不行  还要我刷  我真是醉了  结果最后发现 右下角那个USB和声卡接口的排线有2根搞一起去了 还一直说我没拆什么的  唉!这真是让我无力吐槽了
为了这个事  写一半的帖子都不小心关掉了。。。

给点安慰分可好!

网友:
技术牛逼得很

网友:
我已经越修 越烦了 不厌其烦!

网友:
高手来的哦。

网友A:
最后发现是USB 短路时吗

网友:
USB和声卡接口的排线

网友B:
好几次挑EC的脚都弄掉点了    你是用烙铁还是风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几次挑EC的脚都弄掉点了    你是用烙铁还是风枪

用手术刀加风枪

网友:
那是另外一台机子的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发现是USB 短路时吗

那是另一台  宏碁的  我写的是联系Y450

网友C:
排线会导致开机变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排线会导致开机变重启?

那边有USB 有2根线搭一起 可能就是这样被唤醒了吧  我也没看图纸 不知道是什么信号呢

网友D:
是EC把SUSC#拉低了吗,翘起来那不是EC收不到SUSC#信号了?小白求楼主指点下

网友:
彪悍的小Y.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EC把SUSC#拉低了吗,翘起来那不是EC收不到SUSC#信号了?小白求楼主指点下

我也没查仔细 挑起EC后我就打下了EC那个脚的值  发现有500欧左右  后面上电就亮机了 所以我也就没测南桥到底有没有发生这个信号

网友E:
老实交代  是不是啊甘同学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实交代  是不是啊甘同学

当然不是了

网友:
技术不错 。。。 不过那个SB同行就有点恶心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也没查仔细 挑起EC后我就打下了EC那个脚的值  发现有500欧左右  后面上电就亮机了 所以我也就没测南桥 ...

SLP-S4#南桥发出的这信号没有应该有电压没有唤醒吧?

网友:
从精神上支持你

网友E:
引用 网友F:
SLP-S4#南桥发出的这信号没有应该有电压没有唤醒吧?

目前我去掉这个信号 也只能关机变睡眠  其他的功能都没影响 S4 也是睡眠状态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网友:
思路清晰,楼主技术可靠。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目前我去掉这个信号 也只能关机变睡眠  其他的功能都没影响 S4 也是睡眠状态

那不是关不了机吗?

网友:
也就是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额

网友:
客户不撬键盘还好,要是发现这个问题就不好啦

网友:
楼主电流跳变是 多少?
我的电流是0.00-0.01-0.00 不触发

网友:
关机变待机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