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27存一体机屏幕

楼主(2016-10-08):
怎么把苹果27寸屏幕该成显示器?有大神会的 或者有资料的

网友:
万用驱动板接上去

网友:
要自己飞线的

网友:
某宝上找去  可以找到的 应该!

网友:
某宝上应该有配件的

网友:
找个通用板,刷上对应的程序。、、

网友:
淘宝问下,找对应驱动板

网友:
苹果的屏改显示器  会不会有点浪费呢  用通用驱动板就行

网友:
你也上个图看看,改不难。  就是太浪费,为什么不把整机弄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