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hddreg修复坏硬盘

楼主(2016-10-08):
用户抱过来一台电脑,故障现象:死机,无法正常进入系统。让做做系统。
插上u盘进pe,感觉不妙,需要很长时间,怀疑硬盘有问题。
告知客户硬盘有坏道需要对硬盘进行修复。
在用户同意后,先用mhdd对硬盘进行扫描发现有4个红叉号。当用mhdd修复时卡死,估计修复的可能性不大。
然后换用hddreg,进行扫描并修复,待修复完毕后再用mhdd扫描,叉号消失。
插入u盘很快进入 pe ,3分钟内gho完,10分钟内收场,硬盘检测修复费用50元加系统费用30元,一共80大洋到手。

mhdd扫描出来的坏道

用hddreg进行修复

修复过后重新检测

网友A:
感觉这样修复的用不了多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样修复的用不了多久的

能用一段时间,以前一块希捷160G的硬盘也是有红色的叉号后来用hddreg修复过以用了5年了就没事。

网友B:
这么牛掰  HDDREG可以搞定这种问题么?我没修过呢    水母哥出来说话  告诉我真相~~~~~

网友C:
这个又是个什么新型软件!头一次听说呢!

网友D:
新版的感觉还不错,对付一些坏道能凑合

网友E:
坏道少时,这种方法是可行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么牛掰  HDDREG可以搞定这种问题么?我没修过呢    水母哥出来说话  告诉我真相~~~~~

一般用mhdd修复,速度比较快。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用mhdd修复,速度比较快。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 ... HpQx3nDyFV9AHMJtMF_
网上都有的,可以看看,不过hddreg的修复速度比较慢,但修复的成功率比较高,可以与mhdd配合使用。

网友G:
一般都是用MHDD修复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个又是个什么新型软件!头一次听说呢!

hddreg 可以网上找一下,不过一般u盘pe里面都有,我用的是大白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版的感觉还不错,对付一些坏道能凑合

是的,但这个速度比较慢,效果还可以

网友F:
hddreg ,一般u盘pe里面都会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坏道少时,这种方法是可行的

10个以内的坏道修复过以后一般不会影响使用,只要不存 重要东西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般都是用MHDD修复的

是的mhdd的速度比较快,但有些修复不了,就用hddreg,还有mhdd有时认不到硬盘。

网友H:
mhdd 有的盘ERASE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效果,05数据是0也不涨,不自动加G表?HGST的没工具没法SF啊。。不知道用hddreg有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H:
mhdd 有的盘ERASE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效果,05数据是0也不涨,不自动加G表?HGST的没工具没法SF啊。。不知道用 ...

可以试一下hddreg这个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F:
hddreg 可以网上找一下,不过一般u盘pe里面都有,我用的是大白菜

     哦 这样子啊 一直都没注意过!

网友:
能用多久 不知道

网友:
10个以内的坏道修复过以后基本上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I:
我有坏道的硬盘听多的,下次修修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有坏道的硬盘听多的,下次修修试试看

可以试一下,hddreg 修复成功率很高,但很慢,一个都是先用mhdd检测过以后,把坏的大概位置标记一下,然后再用hddreg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F:
hddreg ,一般u盘pe里面都会有的,

下次留意下  谢谢

网友:
一直都在用

网友:
我用这个解决了好几块报废硬盘。人家不要了给我了,结果修复过以后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坏道少时,这种方法是可行的

一般10个以内,修复过的硬盘里不存重要东西。

网友J:
还是厉害啊!我不太会用。

网友K:
别太迷恋HDDREG了,告诉你们,MHDD修不了的,它也修不了,唯一好处是HDDREG不损数据。。

网友L:
有的用不了多久的

网友M:
这样应该用不了多久

网友N:
楼主挣钱真简单啊。哈哈哈

网友:
一般用mhdd修复,速度比较快

网友O: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样修复的用不了多久的

确实用不了多久  估计不到2个月左右又会来找楼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还是厉害啊!我不太会用。

这个可以网上找,资料多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K:
别太迷恋HDDREG了,告诉你们,MHDD修不了的,它也修不了,唯一好处是HDDREG不损数据。。

损不损数据没注意过,但hhdreg,比mhdd的兼容性好,mhdd 有时根本就检测不到硬盘。 hddreg目前还没有发现认不到硬盘的。但hddreg的速度比较慢。一般两个配着用。

网友:
引用 网友L:
有的用不了多久的

不存重要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O:
确实用不了多久  估计不到2个月左右又会来找楼主的

风险已经告诉给用户了。可能用不了多久。用户同意了才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样应该用不了多久

修好能装上系统就行。

网友P:
看一帖子,学一点东西,顶

网友Q:
HDDReg这东西修复太慢,直接换新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P:
看一帖子,学一点东西,顶

多了解的东西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Q:
HDDReg这东西修复太慢,直接换新多好

与mhdd配合使用,先用mhdd扫描一遍,把坏的地方标记出来,然后再用hddreg修复,这样能节省很多时间

网友R:
你多大硬盘啊,这样修得用多久的时间啊,修好用起也不爽,也用不了多久啊,还不如换新的

网友S:
修复了之后,用MHDD扫描还是有坏道,感觉物理坏道,修了还是会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挣钱真简单啊。哈哈哈

不简单,如果修复过以后还是同样的故障我们是不收钱的。有时也修复了半天结果还是那样,甚至根本就不认硬盘了,修复之前把风险告诉给用户。用户同意后才动手。

网友:
引用 网友R:
你多大硬盘啊,这样修得用多久的时间啊,修好用起也不爽,也用不了多久啊,还不如换新的

320G的,能用多久不确定,告诉用户了,最坏的打算可能用几天就不行了。修之前就给客户交待清楚了,客户同意了才修修复好以后客户验过货后没问题再给钱。

网友:
引用 网友S:
修复了之后,用MHDD扫描还是有坏道,感觉物理坏道,修了还是会卡的。

主要是红色的叉号,红块同,绿块一般修复不了。

网友:
一直都是用MHDD修复,很多坏道都修复不了。下次也用hddreg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牛掰  HDDREG可以搞定这种问题么?我没修过呢    水母哥出来说话  告诉我真相~~~~~

HDDREG修复只是暂时修复。

网友:
坏道少的其实内格一下P表就可以

网友:
加G表,容易反复。

网友:
有重要数据的我才用HDDREG,没有重要数据的我都是用MHDD

网友:
引用 网友F:
hddreg ,一般u盘pe里面都会有的,

0磁道能修复么?

网友:
好像用不住吧

网友(2016-12-04):
引用 网友T:
顶一顶撸一撸~~~!!

可以试一下,这款软件还是比较不错的

网友U:
我也要这个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F:
坏道少的话修复一下还能用,找盘的话最便宜的也得100元,客户如果不修的那就挣不到钱了

我是个JS
.. - -

网友:
不管怎么能挣到钱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U:
我也要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一般pe里都有,有不懂的话可以去问度娘。

网友:
可以练习一下、

网友V:
mhdd和hddreg配合使用,感觉效果可能更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V:
mhdd和hddreg配合使用,感觉效果可能更好一些。

mhdd速度快,但一些坏道无法修复,hddreg,硬盘坏道基本上都可以修复,但速度慢。两个配着用就行了。

网友W:
只有几个红X很好解决,最怕的就是红黄块

网友X:
红绿点不能够修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W:
只有几个红X很好解决,最怕的就是红黄块

红黄块,只有几个的话是不影响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X:
红绿点不能够修复的。。。。

绿点一般不影响使用。

网友Y:
这个可以修复移动硬盘么?

网友:
要多多练习

网友:
引用 网友Y:
这个可以修复移动硬盘么?

可以试一下,有的U盘也能认出来

网友Z:
这样是加G表,过段时间又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Z:
这样是加G表,过段时间又出来了

一般情况下用一段时间没事

网友:
对坏道不多的日立盘修复效果还可以,其他盘没什么用处了

网友(2017-06-06):
坏道多的还是不用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