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32U3100,灰屏,淘宝买主板,换上无效,求屏电路维修思路

楼主(2016-10-08):
如题,32英寸海尔液晶电视,有背光,无图像,背光为灰屏(不是很亮),无字符,这款电视就一块主板,然后就是屏,测屏供电12V正常,有伴音,怀疑屏电路有问题,但是还是在淘宝买块主板,换上无效,后用乐华V59万能板点屏,无效,贴在屏后面金属壳上的型号查不到,后来在屏电路板上查到HV320WXC-200-X-PCB,按照这个型号查到屏参数为:12V供电,单8,30P
    本人不会修屏电路,求高手修过的直接告之具体损坏元件,不胜感激!!!

网友:
屏后面金属壳上的型号是:京东方  BOEI320WX1

网友:
如果不会修屏,那还是送修吧,,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

网友:
屏电路,不好修

网友:
表示不会修电视,学习中

网友:
显示器的屏电路都不好修 液晶的就更难。点了

网友:
液晶显示器的出现灰屏我都先换升压芯片。(屏电路上,先找到电感,再就容易找到那个芯片了,有的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