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4hr 无待机到上电1.0几不亮机之维修

楼主(2016-10-08):
华硕k54hr 无待机到上电1.0几不亮机之维修 苦逼的机器,浪费了我二十多积分。下了N个BIOS 刚接到机子,待机偏高0.04(正常应该在0.01左右)经测量待机没有3v和5v(正常时待机有3v,触发后有5v)。测量3v只有0.25左右,测RT8206A vin19V  ON3只有0.2几,不正常。由于没有图纸只能摸索着跑电路ON3来自IT8572E 86PIN(记不得了,应该就是86脚)测量阻值在400左右基本正常(正常500左右)更换EC后无果,就开始了漫长的刷BIOS中,下啊刷啊 (其实下了两个吧,触发后刷的多)。开始在论坛里看这机子的通病,才发现一个牌组的通病,果断拆了它 触发了,但是电流停在1.0不动。开始了下BIOS的模式,最后不知道咋修了就来了三板斧,只斧了南桥。别的可能下也不大,实在没辙了,扔一边不管了,后来想了想这个机子只有一个BIOS,会不会是EC有程序,越想越对,就翻箱倒柜找原来的EC,费了半天劲找到EC,干上去。电流蹭蹭上去了,我天 真是作孽,好机子搞瞎了,差点换板子。还没上屏看,应该是可以开机了,明天再试,别影响我一晚上的心情。艹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E3MDk4N3w0OTM0Nzc0MGRmYTYwYmU1OTBiZTZmNjAwYzU2MGI1MnwxNzc3MjYwMDg2&request=yes&_f=.zip附上我备份的bios

网友:
最后修好就可以啦

网友:
多多分享华硕的问题

网友:
现在论坛里下BIOS 都是坑啊   要刷半天

网友:
我就是想知道如何判断待机有3V 按开关之后才出5v???楼主帮忙解释下呗

网友:
ec程序影响跑码 又学一招

网友:
电压偏低为啥刷BIOS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网友:
楼主是那个牌组坏了,没看到标记

网友:
这款EC带程序的吗,我的天那

网友:
ce 能把那排阻标下就更好 了

网友:
那个通病排阻,楼主也不表示一下

网友:
上错照片,补上排阻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