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G41M3 V1.1不开机挡外设维修

楼主(2016-10-08):
客户拿来一片联想L-IG41M3板子说不上电,目测外观无断线腐蚀痕迹。插电确定板子无短路,待机电压3.3V正常。44脚RSMRST#3.3V电压正常,35脚有3V电压跳变,33脚PWRON给桥有3.3v跳变,32脚桥给IO反馈为0伏,没有收到桥给IO反馈电压。给客户报价桥坏60元,次日来取。吹焊膏上BGA更换南桥,凉20分钟后。插电短接开关发现还是无触发,有点扯淡了,测量32脚发现电压为1.01V。。看来只能老老实实查反馈这块电路了,打开图纸发现S3#信号去了USB口这块的IC UP7536第5脚,测量第5脚电压0.8V。直接拆除USB2口跟前的IC,触发通电,等半天发现不亮机。拔掉内存报警3声,之前修到此问题多数为挡外设,拆掉网卡触发亮机。这个板子没碰到过BIOS坏的,不知道论坛里怎么那么多BIOS坏的!

网友:
我一般都是查完条件再换桥的

网友:
换桥确实有点冲动了.

网友:
我是嫌麻烦 不会上来就换桥的

网友A:
"桥坏60“,楼主哪里啊,行情那么差啊

网友:
你们那里价格可真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坏60“,楼主哪里啊,行情那么差啊

之前80的   这边主要送过来都是同行  啦量老板给降到60了

网友:
这桥也容易坏了

网友B:
修过这个主板BIOS和桥坏的确实比较多。。。

网友:
换桥60太便宜了,估计桥都是拆机,不花钱的吧。

网友:
嗯 当时是因为看是82801GB 想着桥坏了  直接干了

网友C:
现在维修好难做 就笔记本修的才120-150 其他修的价格都好低  太麻烦都不想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坏60“,楼主哪里啊,行情那么差啊

运城这边  行情确实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过这个主板BIOS和桥坏的确实比较多。。。

这个板修了很多了 确实没碰到过BIOS坏的  基本都是桥或者外设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维修好难做 就笔记本修的才120-150 其他修的价格都好低  太麻烦都不想修

是啊 维修行业 价格真是难受

网友:
学习了  我也没有遇到BIOS坏的  只是遇到过IO坏的  结果也是干了南桥

网友:
一般都是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