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40 触发不显示,BIOS

楼主(2016-10-08):
只要刷4M的 就可以,8M完全不需要刷,BIOS是官方下载分离的 ,亲测

网友A:
楼主怎么分离的 可有教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么分离的 可有教程啊!

下个winhex ,然后分清楚BIOS的头跟尾就可以了。  我也就是一般会搞

网友(2024-07-04):
NM-A151 REV1.0 触发后定电流1.0A不显示 刷入此4M BIOS后正常显示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