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30P 充电怪问题

楼主(2016-10-08):
初次接到机器客户描述不充电 上电测试充电灯闪红灯... 无充电电流。于是换了一个电池试了一下. 。上电充电红灯常亮但是无充电电压 拆机测电压发现 用新电池有充电电压没有电流.... 旧电池则充电电压都没有。看图纸 CK1 DA1 都是3.3V TEMP插上电池2.0V不插3.3V且三个脚对滴阻值都是正常.... 郁闷啊 脑袋一热换充电芯片压压惊   我去涛声依旧啊...  到这里我就找不到思路了.. .. 求师兄师傅们 指点一二.... 下一步查哪里....

网友A:
应是有断线或接触不良处所,重压查电池充电回路.

网友:
表示对充电这模块很头疼,楼主修好分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是有断线或接触不良处所,重压查电池充电回路.

重压查电池充电回路 。师兄能具体点么 | ?

网友B:
新电池还需要再换一个试试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电池还需要再换一个试试么?

现在已经排除电池问题了...  充电电路一直是我未曾逾越地一道坎儿啊...

网友:
电池隔离管

网友C:
充电上下管  以及隔离管都排除过了 。正常滴.. 很头疼啊 这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充电上下管  以及隔离管都排除过了 。正常滴.. 很头疼啊 这问题...

换个EC试试,那个温度检测信号有到EC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换个EC试试,那个温度检测信号有到EC吧

还有看看 上拉电阻看有问题没

网友:
充电这座大山我也没有征服过啊!

网友:
觉得换个EC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还有看看 上拉电阻看有问题没

上拉 ?哪个地方滴上拉?

网友:
充电电路还是比较难修的

网友:
路过,学习了。

Gogo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上拉 ?哪个地方滴上拉?

我修的话,先进系统看看电脑能不能识别适配器和电池,电池电量识别正常不正常,再看看电池接口上的两条总线有没有波形,充电芯片的基本工作条件是否满足,充电上管是否有正常的PWM波形,下关是否有波形。如果不行换个芯片,再不行刷BIOS,还不行换EC,还不行就换人了。 前提电池要是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修的话,先进系统看看电脑能不能识别适配器和电池,电池电量识别正常不正常,再看看电池接口上的两条 ...

  SDA SCL 这两个角波形都是正常 充电商管控制叫10V电源 下官木有电压 目前 EC BIOS 充电芯片均全部换过. 充电上下管也换了... 电池是原装全国联保电池...  大哥。。求指条明路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DA SCL 这两个角波形都是正常 充电商管控制叫10V电源 下官木有电压 目前 EC BIOS 充电芯片均全部换过. ...

电脑下面是显示什么状态呀,要搞清楚是显示正在充电,但就是冲不进去,还是显示电源接通,未充电, 最近我也在攻克充电的问题呢

网友E:
楼主刷BIOS试过吗,充电EC也管啊,

网友E:
Y430 的EC好像本身带程序的,,需要买剪板的换,,而且有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Y430 的EC好像本身带程序的,,需要买剪板的换,,而且有坏的

换的新滴 把以前EC地资料刷进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电脑下面是显示什么状态呀,要搞清楚是显示正在充电,但就是冲不进去,还是显示电源接通,未充电, 最近 ...

显示电源一接通未充电。。充电部分我一直没征服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刷BIOS试过吗,充电EC也管啊,

BIOS  EC 充电芯片全换..

网友:
充电的一直很头疼

网友:
你进系统看下显示充电吗 还是显示未充电   一般显示充电EC那边就没啥问题 出现在充电电路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示电源一接通未充电。。充电部分我一直没征服过...

那可以刷个BIOS  或者 仔细检查下充电芯片周围的电路

网友F:
检查充电电路上下管

网友:
引用 网友F:
检查充电电路上下管

上下管 换过了。。涛声依旧。

网友:
最不喜欢修不充电的,看到头疼

网友:
问题看上去 挺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