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料回收的G450维修记。不好搞呀..

楼主(2016-10-08):
主角:联想G450
板号:LA-5081P   DDR3 独立

        这台电脑是从废料王那里买的,看成色配置还可以也没有动的痕迹就买下了,今天不忙就拿出来修咯。
维修过程:
       插电待机0.016拆机,按开关到0.026卡住不动。--当当当--开始拆机。上电源,nnd不触发了,测待机3 v 5v 都有。看看开关排线那个折痕明白了,
  老家伙拆的时候稍微动一下就骨折了。
       开始第一次维修:剪掉一点排线 用烙铁低温刮开塑料层,似乎短了点。。但还是可以用的。正常触发故障恢复。
  正在测试电压的时候怎么感觉主板有温度传入我的玉手,抬头一看电流表已经跳到1.xxx了,奇怪刚刚不是还只到0.026的吗?断电,盯着电源,发现
按开关后大概7秒左右会上电,而且还会跳变哟,会跳变哟呀会跳变,可是显示屏未显。 初步判断故障有2个方面:1 bios问题  2显卡问题

       开始第二次维修:飞快的下载好bios,--当当当当-- 涛声依旧;那就显卡吧 上BGA台加焊一下,完成,可是故障变化了,避开卡0.026不动不说,电流
它累了 在1.0a左右在缓慢的爬坡,好辛苦的样子,好吧 那就取下来重置吧。---当当当当---略过一段时间,加焊,冷却,完成。-_-!!电流还是在辛苦的爬
呀爬。。。完蛋了 莫非显卡芯片加焊的时候被烧死了? 可是它的表面很光滑呀,也没有听见啥异响呀。不至于吧。。。好吧, 型号:N10M-GS2-S-A2. 刚好有片新的在抽屉上次买来没有用上。换吧。换吧。。更换完成。。。它累了 真的累了  还是老样子 。。。 点上我的小烟,慢慢想想呗。莫非边上的晶振或者电容烤坏了?我可是有给你贴膜了哟。 上波,晶振还是好的,那就更换附近2个极性220电容到330.不久之后,有个奇迹发生了。它不再卡0.026电流而是触发就上到0.9-1.0然后就缓慢的爬呀爬呀爬。心想也算是好事一桩。

       开始第三次维修:查吧 查吧。电压都有了 何必为难我。。从内存开始查,运气好呗 DDR3第一脚 内存REF电压不正常,才0.012v。可是1.5v是正常的,这个根据图纸是电阻分压过来的。打阻值,低,很低,那就找滤波电容呗,如图:找到了把2个都拆了。此位置在黑胶带后面(估计通病),现在可以恭喜我了,完美跳变亮机拉。!!最后附说明:那条被我截断的开关线真的够不到。。。因为剪多啦,只能买新的了 。。。。

---------------------------------------------
附上拆的2个电容图:

-----------------------------------------------------------------------------------------------
亲们 维修容易 发帖不易,加呗

网友A:
楼主技术牛逼啊,飞板还能这么66

网友B:
楼主好毅力,精神可嘉,还我早就扔料板堆了,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技术牛逼啊,飞板还能这么66

既然这么六 为何不加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毅力,精神可嘉,还我早就扔料板堆了,哎

加分 加分 路过留分 才好嘛

网友:
这下赚到了

网友:
赚到了还不加分  路过要顶呀

网友:
现身说法,见识了

网友:
咦,咋都只回复不加分呢.. 不高兴了。。

网友:
这个可以,加分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