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10

楼主(2016-10-08):
联想G410笔记本装不上独显和集显,装好一重启就没有,变为叹号,BIOS在论坛下了几个都是没有的,刷了不能亮机,都是坑货,可怜我的分,那位大师有这BIOS的求分享!!!这是板号。谢谢

网友A:
官网看看有没有下个升级下试试

网友:
估计要合成bios,淘宝下看

网友B:
装好重启就没有 应该是驱动问题 不是硬件问题 硬件问题 win7下 安装起来基本还是会蓝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官网看看有没有下个升级下试试

官网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好重启就没有 应该是驱动问题 不是硬件问题 硬件问题 win7下 安装起来基本还是会蓝屏的

和BIOS有没关系呢??

网友:
示波器看看显卡供电,检测有无掉件,程序问题,可以买料板的BIOS马片

网友:
找个料板拆一个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