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键盘不好用

楼主(2016-10-08):
E430的机器,板号是8131P REV 1.0  故障是不管你是按哪个键都是一跳按的哪个键,比如按1.它会疯狂的跳1,如果按2它就会疯狂的跳2 。按3就疯狂的跳3.有没有大碰到并且解决的

网友A:
先换个键盘试一下

网友B:
对啊 换键盘试试啊

网友C:
键盘短路了吧,楼主,先换个键盘不行再修版

网友D:
进PE跳不,换个键盘试试,十有八九是键盘本身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PE跳不,换个键盘试试,十有八九是键盘本身坏了

换过了键盘,也进过PE,都是哪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键盘短路了吧,楼主,先换个键盘不行再修版

换过了也一样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个键盘试一下

换过 了,我这有备用,也一样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啊 换键盘试试啊

换过了,PE也进过了,不办法了。来这问下有别的思路没

网友E:
键盘进水连键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键盘进水连键了吧

不是进水,也不 是连键,是按哪个键就疯狂跳哪个键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F:
实在不行  考虑换EC吧

网友:
刷过BIOS了,两个一起刷了都没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实在不行  考虑换EC吧

这个EC应该没有带程序吧

网友:
刷过了,南桥和EC都刷过了

网友:
换个EC查查键盘接口

网友:
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EC应该没有带程序吧

这个   要看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