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有时加电有时不加电

楼主(2016-10-08):
型号:联想G470
板号:LA-6751P
故障:有时加电有时不加电

先按照套路测量了阻值,待机电压正常。插电待机0.015按开关0.017
测量EC的AVCC、时钟、RSMRST、EC_ON 正常。按下开关EC32脚有高低高跳变。
因为有时候能加电进系统 没着急刷BIOS和更换EC。先按照不加电的时序量一遍正常
有0.02的跳变直接测量内存电压,发现PQ502有时候不导通
更换上下管故障解决。测量PQ502阻值482.PQ501阻值540
结果是PQ502轻微短路造成。没什么技术含量只是分享下故障点。下次可以少走点弯路。

网友:
楼主想知道两个场馆的阻值都那么高怎么知道轻微短路,请教下

网友:
厉害 厉害 路过 路过 发帖不容易呀 加个分给您

网友:
看了知道是存上下管,怎么往这上想的呢?下管不导通怎么能测出来呀?

网友:
真是世外高人  这就能查出短路来

网友:
代换的多吧,量不出啊!

网友:
料板拆的4466代换的.电流只有0.02的轻微跳变.开机电路正常的情况下按时序肯定先查内存供电啊.下管拆下来用万用表量一个是540另外一个是480 肯定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