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客户送修的机器 多沟通。不会走弯路

楼主(2016-10-08):
今天接了个客户送修了Lenovo的电脑,开机指示灯亮 屏不亮。几秒后指示灯熄灭。详细问了客户  有没有物理损坏(客户是某高校大四学生)。

客户说 他给笔记本升级,升级后改了W7 由于官网没有W7的驱动于是用了驱动精灵。
驱动装好后发现不能进系统 于是换回自带的W8.1 客户在官网下载驱动的时候发现他自己电脑的BIOS版本有更新。于是下载了新版BIOS
升级BIOS过程中客户没有接电源。可能是电池电量不足的原因断电了。拆机,刷BIOS 直接亮机 OK,三位数的毛爷爷到手。

一定要和顾客多沟通。有的时候不一定是经验可以解决的。

网友A:
    你是报的什么故障?    100多也是三位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报的什么故障?    100多也是三位数

收了200, 因为帖子有可能其他网友会浏览 所以没写明数额 他的故障是升级BIOS过程中断电导致的不开机 重新刷BIOS后OK

网友:
望闻问切,

网友B:
咦 刚刚的200块钱是不是你捡到了?我刚刚看到了 一回头就没有了..是不是你 是不是你 老实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咦 刚刚的200块钱是不是你捡到了?我刚刚看到了 一回头就没有了..是不是你 是不是你 老实说

我知道你这个ID很有意思

网友:
沟通很重要,病因知道在哪里

网友:
就是我了,刚才我拿笔记本 到你店给你修,,

网友:
这个客户好杀,不是很狡猾

网友:
收费不高,合情合理

网友:
收费不高,合情合理 ,这是合理的手工费。

网友:
100块往上吧?

网友:
必须的 给同行修可以100 对直接客户的话  最起码翻倍吧

网友:
卖几千块的东西  全部拆开修主板200是起步价  真心不高   主板不管什么问题 没200我是死活不拆机的   很多同行就无语了  见过给散户修笔记本主板才80块的   看看身边的电脑店都一个个的关门了   自己搞死自己

网友:
3位数的毛爷爷你这心情肯定不错了

网友C:
联想的机子升级BIOS时会检测电池电量和适配器是否插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联想的机子升级BIOS时会检测电池电量和适配器是否插入吧

主要客户这个没插入 而且还是意外断电了

网友:
这个必须支持,每位师傅必须掌握

网友:
要是自己开的店就爽了

网友:
懂的运用中医,望闻问切,很好学习了

网友:
哈,这样的我也遇上过,简直高兴的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