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VE151G18T时而开机,时而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6-10-08):
    接机SONY SVE151G18T,客户讲不开机,接电源按开关,电流到0.3掉电,自动有上电到0.3又掉电,如此反复,立马拆机见图

SONY的机器保护电路做的很好的,很多时候电池放一下电就可以好的,立马去掉电池,开机,果然不在掉电,亮机,重复开多次都是正常的,以前也有遇到放电池好的机器,心里暗自高兴,捡钱了。报价xxx等回话。
   第二天回话要修,立马装机,开机,见鬼又是老故障,开机0.3掉电,反复这样,晕倒,再拆机,拆一件上一次电,拆到裸板还是掉电,看来还是要老老实实的修,下载图纸,测试各个电感电压,就是没有CPU供电,测试开启

追查ALL_SYS_PWRGD信号的去处,到了这里

VPQ124脚有1.5v,3脚没有输出电压,断开电阻vpr44,上电电流不掉了。CPU供电也出来了,但是不能亮机,可以肯定就是vpu3引起的问题,怎么办,没有这个零件,把图纸来回翻,看到了这个

大家应该知道我要做什么了吧啊!
对就是拆掉VPU3和vpq12,飞1.05v到VPQ12的3脚,完美搞定。

大师看了有用就加加分吧,感谢!!!

网友:
修得快速。。。

网友:
有大师说我的机器没有修好,是灰屏,我就再发一张有图的吧!!

网友:
修的好厉害 还会天外飞线

网友:
过来加分的

网友A:
电压差了一点,不影响稳定吗

网友B:
请问VPQ12是哪个管?睇不到

网友:
感觉不错啊,看懂了,

网友:
稳定不吗?

网友C:
没看懂。r44断开后三极管3脚有输出了嘛?这个prg信号u3输出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看懂。r44断开后三极管3脚有输出了嘛?这个prg信号u3输出的嘛?

断开后不会拉低一个信号就是连接CPU供电开启的pwrgood!

网友:
那么多冗余设计也不太实用,飞过去不会影响稳定性的,干得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差了一点,不影响稳定吗

测试了两天都没有问题,就给客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VPQ12是哪个管?睇不到

和VPU3相连的场馆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差了一点,不影响稳定吗

类似的故障处理过很多久了,都没有问题的!

网友:
楼主可否把图纸 BIOS 分享一下

网友:
崇拜会改电路的大师

网友:
SONY的电路是复杂,保护多,,去了也无所谓

网友:
看来是vpu3不良引起的,楼主你分析电路很到位,这电路也能改,大神!

网友:
飞线---飞仙啊,飞钱哪。修好就是硬道理

网友:
修的好,学习了,

网友:
楼主板分析到位 改得也可以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