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k43sv不充电有谁遇到过啊

楼主(2016-10-08):
k43sv不充电有谁遇到过啊 弄反了供电导致
不充电

网友:
人为的最不好搞!

网友:
楼主这么犯低级错误,这个故障可大了,隔离电路,充放电芯片都要换

网友(2018-11-12):
换CPU上面那个三个脚的管看看。W2F或K2F 在看看 BQ24740 28p 是不是对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