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教

楼主(2016-10-08):
自学的显示器维修,今天接到一台DELL显示器  , 这个坏了,,,但是不知道名字,,百度了很久,才知道叫高频变压器    也不知道是不是,,,淘宝买却发现买不到,,,想问下,,这个是不是都通用的,,,从其他板子拆个过来能用吗?求大神指点,希望能有大神科普一下这东西的知识,不胜感激!!!

网友:
迅维的教材全套都有,苦于无功底,没基础,看的很吃力,现在唯一学入门的就显示器,,小问题可以修修,大问题都只有换板!!!不知道有无途径可以学习基本功!

网友:
变压器一般不会坏

网友A:
这个也要怀疑呀,,,

网友:
这个难得坏

网友:
这个轻易不坏的 考虑 考虑别处吧

网友B:
看下你的显示器高压板上这个升压线圈是几个。如果是双灯的就一个,如果是四灯管的就是2个线圈,你量下2个针脚那边2针的电阻值,和另外一个对比一下。如果相差2至3欧姆,它就是好 的。如果值大于10欧姆以上就是坏了一个 ,电阻值大的那个基本坏了。这个东西不好买,你用个四灯通用高压板改一下就可以修复了。

网友:
这种东西干这么多年了,就没见坏过的!问题肯定不在这,继续查吧!

网友C:
明基代工的高压升压变压器。 很多引脚一样就通用。

网友D:
不用买,拆开后,买点漆包线重绕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要怀疑呀,,,

现在板子是5脚的那边对地短路了,拆掉这个后量板子没问题,所以怀疑是这个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下你的显示器高压板上这个升压线圈是几个。如果是双灯的就一个,如果是四灯管的就是2个线圈,你量下2个针 ...

电源板上的,他这个显示器是LED灯管,接口是软排线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用买,拆开后,买点漆包线重绕就可以了

拆了大概装不会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基代工的高压升压变压器。 很多引脚一样就通用。

这个有型号吗?怎么看引脚一样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板子是5脚的那边对地短路了,拆掉这个后量板子没问题,所以怀疑是这个坏了

那你认为这变压器会短路呗,,

网友F:
说实话,我都不会判断这个东西的好坏

网友:
这个变压器,明显是类似C5707的电路。很好修的。两边对称。对换一下变压器就知道了。

网友:
修了800台啦,还没有换你过那东东。

网友:
唉,都是从零开始摸索的。这个东西很不容易坏。看来你还得再努力

网友:
变压器坏的少啊!只有微波炉会坏的。

网友:
空调有时也会,但都不是易损件啊,可能不是他坏的。

网友:
线圈一般不会坏,你取了就不短路了?你可以再测量其它的地方,也许还有短路。量量5V供电电容,二极管短路没

网友:
检查别的吧,这个坏的几率很低很低

网友:
判断错误,不是变压器的问题,查查其它的地方。

网友:
换了这个 过没多久问题就来了的 建议直接改高压板

网友:
这个就是线圈,坏得实在太少了,没遇到过几个坏的

网友:
这个需要型号与引脚相同才可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板子是5脚的那边对地短路了,拆掉这个后量板子没问题,所以怀疑是这个坏了

线圈原本就是铜线绕啊绕,最后回路绕回去,你测量当然是短路的感觉,,其实是有阻值的,,很低很低,低的可怜,,,高压包基本不会坏,坏了都能闻到烧焦的臭味

网友:
看看其它元件的问题吧

网友:
修电器2年了,基本不会怀疑这零件会坏。

网友:
这个很难会坏的

网友:
这个一般不会坏,再说你买这个还如买块板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说实话,我都不会判断这个东西的好坏

我修这么多开关电源还没有遇到高频变压器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修这么多开关电源还没有遇到高频变压器坏的。

哈哈哈,难怪我不会判断,原来基本不会坏

网友:
这个坏了,直接换板

网友:
我修过一个三星的电源口插上的,就是这个位置变压器,有一个脚绕线虚焊,我才修过几十个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