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LCD液晶亮一下黑屏的检测

楼主(2016-10-08):
  一台32LCD液晶电视,开机时屏幕亮一下瞬间黑屏,声音正常。

      开机直奔高压板,示波器测高压变压器一次侧输出端引脚,六个变压器测点波形一样。

      改测二次侧电流检测端引脚,变压器12 个引脚中,11个波形如下,正负脉冲幅度相同,
      只有其中一个引脚脉冲波形异常,正脉冲幅度比负脉冲幅度小了一半。

      经验告诉我,这不是灯管问题,如果是灯管问题,正负脉冲的幅度值也应该是一样的,只是大小有变化而已。
      排除了灯管,那就拆变压器吧。
      迅速淘一个回来装上,开机已不再保护。

网友A:
修液晶都用上波波了,高大上,收的价格应该也不低...

txj

网友:
没修过电视。请问高压线圈很容易坏吗?

网友:
用示波器测液晶的话,效率快,以后得学学了

网友:
这线圈看出是烧了,。。

网友:
一看都是   老司机             示波器 修 LCD   6666!

网友B:
有个问题请教下:一次侧和二次侧这两个测试点不是太明白。
     不会就是逆变的左右吧

txj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修液晶都用上波波了,高大上,收的价格应该也不低...

32寸最多也就能收到300元,再高客户就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问题请教下:一次侧和二次侧这两个测试点不是太明白。
     不会就是逆变的左右吧

也就是初级的电流输出端和次级低压端。

网友:
还好是高压板上的问题,如果是U型管子挂一根,能折腾死人!

网友D:
这个帖子在家电维修论坛看过

txj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帖子在家电维修论坛看过

两边你用同样的ID帐号?

网友:
好技术哦,自从有了示波器,不用纠结是高压板,还是灯管了。

网友:
示波器还有这功能

网友E:
太牛了。用示波器测变压器。我不会,没玩过,怎么测,那么高的电压,通过波形可以看出端倪。老修了啊

txj

网友:
示波用来修电视,看来还是要来个这样的工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两边你用同样的ID帐号?

http://www.jdwx.info/article-845-1.html    你是原创

txj

网友F:
引用 网友C:
32寸最多也就能收到300元,再高客户就不修了。

32寸收300其实可以的,小的液晶显示器高了有的客户才不修;请教一个问题楼主,示波器是量波形的,那高压板万一用探针量错地方会损坏时示波器吗?

txj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太牛了。用示波器测变压器。我不会,没玩过,怎么测,那么高的电压,通过波形可以看出端倪。老修了啊

测低压端,就像CRT行输出变压器ABL端一样,那不是高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www.jdwx.info/article-845-1.html    你是原创

肯定原创,我向来不屑于盗用别人的作品。发在那边纯粹是为了娱乐,发在这边是为了下载分。

网友:
引用 网友F:
32寸收300其实可以的,小的液晶显示器高了有的客户才不修;请教一个问题楼主,示波器是量波形的,那高压 ...

不用高压探头的话,太高的脉冲电压肯定会损坏示波器,所以得仔细,不过,一个高压线圈只有一端是高压端,另一端是检测电流用的,可以放心测试。

网友:
厉害修液晶电视都用上了示波器 我没有用示波器测量过高压线圈

网友:
示波器还能这样用啊  楼主好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