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5WiFi信号弱

楼主(2016-10-08):
苹果5WiFi信号弱请大神们指点
我测试过了换过WiFi天线也不行 确认主板问题得从哪里下手主板主板无进水摔痕

网友:
滤波器坏了,飞线吧

网友:
wifi芯片和滤波器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wifi 芯片 和滤波器先排除一下试试

网友:
直接飞线收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