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7P55D-E 88SE9123问题

楼主(2016-10-08):
板载6g端口不认盘,系统自检时也不显示外接sata检测硬盘信息。
测量88se9123电源端对地90欧,芯片有些热,还不至于烫手,测量供电正常1.8v。不知道问题在哪,在线咨询,是不是需要买个新片换上。网上说这个芯片有缺陷,华硕已经停用,但是该主板还在用,版本是AA2,淘宝上也是这个版本,谁知道能不能用没有bug的类似芯片替代呢?

网友:
ie很少有坏的

网友:
对地阻值90欧正常?芯片摸着比其他的热

网友:
测量88SE9123sata口信号对地阻值,有的大,有的小,只有几欧,是不是片子坏了?

网友:
想把这个片子拆下来,不知道会不会影响主板正常启动?
以前拆过华硕的网卡,拆掉能正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