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求助 关于AOC IF23驱动板的故障

楼主(2016-10-08):
故障现象是一旦电脑待机 指示灯由蓝色转橙色,再唤醒的话只是灯变蓝,屏幕是黑的,按电源无效。如果拔掉电源 冷却一段时间,开机关机都正常。

后来1月份淘宝买了一个驱动板 20块钱,正常了,但是前几天一次跳闸停电,又挂了,黑屏无论怎么弄也开不了,灯也不亮。这个后来的板究竟是怎么坏的?

没有办法,上淘宝搜,驱动板全都45元,破显示器,也不想花大钱修,这里咨询大神,热机不稳定是哪里的问题啊!谢谢!另外 黑屏的这个是报废了还是有修的价值?

补充内容 (2016-10-20 15:07):
问题已经解决:拆开检查,发现是驱动板---电源板上的ON/OFF信号出现问题,恰好有黑屏的那个板,把坏板上的晶振上方的三个三极管3904一个 3906两个和两个25V100UF的电容换了就好了,具体也不清楚是哪个坏的

网友:
者也能修牛

网友:
VGA接口保护的管子

网友:
黑屏与报废没有必然联系。

网友:
可以改个万能的驱动板上去 如果是自己用的话

网友:
给个版试试吧!

网友A:
两个接口都换了测试过?   不修或者换显示器不就废了,这钱省不了。

网友:
直接改掉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接口都换了测试过?   不修或者换显示器不就废了,这钱省不了。

有道理,我一直使用的是DVI,下次有问题的时候换VGA试试。

网友:
换个程序试试

网友(2016-11-23):
我的机现象一样

网友:
我的机现象一样,

网友:
我的机现象一样,想下个程序试试

网友:
我的机现象一样,想下个程序试试

黑屏与报废没有必然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