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不充电维修

楼主(2016-10-08):
Y470一台,用电源电池都可以正常开机
进系统显示在用电池,不充电,不插电池也是显示在用电池状态。。。电流表测试单用电源正常,插上电池立马0.02,拔下电池就关机。。   单用电源  PACIN正常,插上电池为0V  。。
往前查ACPRN 正常     ACOFF为高,不正常   。。查无果。。   查到ADP_I 为0,感觉不对,换6251还是一样。。差点就要换EC了,想想先刷个BIOS,正解。。好了,再量ADP_I   0.16V ,没有太大变化啊。。看来和充放电和这个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
bios影响充电,不应该吧。没见过,一般都是检测信号或6251问题

网友:
感谢分享。。下次遇到了试一下

网友:
奇怪的事,优先考虑刷bios

网友:
有事没事刷刷bios 万一有惊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