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D有电压没波形,会影响Ccpu供电输出么?

楼主(2016-10-08):
如图所示
这个是cpu供电芯片,这个的情况是cpu无电压。想请教下,在PWM模块ok的情况下,芯片的VIn有 hot sda sck vr_on这些基本的条件具备的情况下。
正常的情况是,CPU供电芯片PG发送到桥,告知桥cpu供电好。。。这里打断下,请教下。这里的情况,不是说,告知桥cpu的供电好了么?为何书上会标注:此时CPU供电还没出来。要等到桥发出H_CPUPROWERGD? 那么cpu的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的PG去到了桥,不能算是说:CPU的供电芯片好啊。(勉强算是‘待机’好)这里求解下。。。。
   然后,接着。如果上面的开启  vin  hot svd sck(其实SVID电压看不出来什么。只是波形CPU发出的波形)还有开启都具备的情况下,是什么情况会影响芯片的输出呢?不要说桥没发出H_CPUPG哦。H_CPUPWRGD应该是影响到SVID的波形吧。这里说的是电压。是什么情况会影响输出呢?

另外请大神帮理顺下这个H_CPUPWRGD和供电芯片的关系。因为这个信号是去到了cpu,然后cpu发出VID,来控制出电压。。。。那么问题就在H_CPUPWRGD上了。没他就没电压。。。这个以前我看过别人说过。我也能理解。轮到我修板的时候,我看SVID也有电压。我就郁闷了。说这句话的时候,说的是6个的VID组合。然后高低的变化。这里说的是SVID是波形,不止是电压。。。不知道我这么说的绕不绕。

总结:SVID有电压cpu电源芯片也不一定会输出对么?要有波形是不是?

概括::::::::::::::::::::::::::::::::::::::::::::::::::::::::::::::::::::::::::::::::::::::::::::::::::::::::::::::::
主要是:VR_ON来的时候,芯片在没有SVID的情况下(无波)会不会输出?
        应该不会,好像这里和朋友们的讨论是:要有波形SVID。
有SVID后,哦不,SVID之前要有桥的H_CPUPG.后有SVID。然后才会有输出

那么问题来了:电源芯片的PG是在SVID前,这个PG发出的时候,第一阶段,你也说,会给cpu默认电压初始。也就是电杆会输出。也就是万用表能测到。也就是,如果没有后面的SVID,这个电杆电压就会撤。或者这个电源芯片的PG发出时,给CPU初始的电压时间很短?

求教下。谢谢。

网友A:
SVID代替原来的多条VID线,依据设定指示芯片输出CPU核心电压。如果把24脚PROG1的对地电阻拿掉,算是强制输出CPU供电,只不过不跑码而已。

网友B:
svid是由cpu发出的由cpu内部编码的载波信号,送给管理芯片,管理芯片内部有解码模块,它能够识别并解码svid信号,得到跟以前vid信号一样的高低电平组合,告诉管理芯片的供电驱动模块,cpu所需什么样的电压值。

cpu供电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管理芯片自行发出的电压初始值,这个值一般为1.0v或者0.9v,临时供给cpu好让它的编码模块能工作,cpu要收到南桥发出的H_CPUPWRGD信号才会发出svid信号给管理芯片,管理芯片正确解码svid信号并输出正确的电压后,才发出vrm_pg信号到南桥。

时序有一点点不同而己,原理还是一样不变

网友:
本来就是要有波形才行的

网友C:
是的,SVID 是串行输出的,有别于VID信号,有电压只能说明该信号线上的上拉电压级总线供电是正常的,判断SVID正常不正常在有示波器的情况下很好测量,没有示波器就不好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SVID代替原来的多条VID线,依据设定指示芯片输出CPU核心电压。如果把24脚PROG1的对地电阻拿掉,算是强制输 ...

谢谢提醒,没分了。要加分给你。
24脚电阻15K。去掉可以出core。只能说明pwm这块问题。不能说明芯片ok。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SVID 是串行输出的,有别于VID信号,有电压只能说明该信号线上的上拉电压级总线供电是正常的,判断SV ...

这里说的是SVID是必须要有波形,才会出Vcore的么? 波形,波形。。。因为他有电压,其他条件正常。没有Vcore

网友:
引用 网友A:
SVID代替原来的多条VID线,依据设定指示芯片输出CPU核心电压。如果把24脚PROG1的对地电阻拿掉,算是强制输 ...

这里说的是SVID是必须要有波形,才会出Vcore的么? 波形,波形。。。因为他有电压,其他条件正常。没有Vcore

网友:
引用 网友B:
svid是由cpu发出的由cpu内部编码的载波信号,送给管理芯片,管理芯片内部有解码模块,它能够识别并解码svid ...

名师啊!!!!感叹。感叹
追着询问哈。。。。
这里说的是必须要有波形,cpu才会解码,然后供电芯片才会输出对么?这里讨论的就是SVID的波形,而非电压。我遇到的是有电压,没输出。。。4楼的朋友,确定说,要有波形,才会有输出。

然后,另外一个。你说的,电源芯片发给cpu的PG,此时,电源芯片会提供一个默认的1或者0.9的电压。也就是这里发pg的时候,也是有电杆电压输出的咯。书本上写的供电芯片发出PG,此时,Vcore还没有输出。也不全对。结合你话的意思,此时应该有输出,默认的电杆电压输出。
而cpu要得到桥发出的PG后,开始解码VID,给店员芯片后,电源芯片开始工作。。。
我混淆的就是这2点。一个说电源芯片发出的PG,此时,他会提供默认电压给cpu。也就是,相当于电杆电压有了。然后,cpu没有得到桥的pg,无法解码VID。是不是就断开了,或者说关闭了电杆输出的默认电压?
谢谢,非常感谢。。求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svid是由cpu发出的由cpu内部编码的载波信号,送给管理芯片,管理芯片内部有解码模块,它能够识别并解码svid ...

主要是:VR_ON来的时候,芯片在没有SVID的情况下(无波)会不会输出?
        应该不会,好像这里和朋友们的讨论是:要有波形SVID。
有SVID后,哦不,SVID之前要有桥的H_CPUPG.后有SVID。然后才会有输出

那么问题来了:电源芯片的PG是在SVID前,这个PG发出的时候,第一阶段,你也说,会给cpu默认电压初始。也就是电杆会输出。也就是万用表能测到。也就是,如果没有后面的SVID,这个电杆电压就会撤。或者这个电源芯片的PG发出时,给CPU初始的电压时间很短?

求教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