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p243 版号DAZQSAMB6F1 REV:F 外显内不显求助

楼主(2016-10-08):
Acer  p243 版号DAZQSAMB6F1 REV:F  外显内不显求助
不接内屏 单接外显  进系统一切正常
同时接内外屏    外显无  內显灰屏
单接内屏  有时不显  有时显示ACER  logo  3~5秒 灰屏 背光稳定      3V  屏供电稳定
换过屏 屏线  结果一样   求助大神  点亮LED屏  还需要哪些条件

网友:
另外  BIOS 在论坛上下载了5个   晕倒 不是没得跳变 就是有跳变 背光不开启

网友A:
休眠开关没问题吗

网友B:
LID是有关系的 ,有背光 灰屏 表示BL_on是好的 LCD_vcc也是好的, 慢慢查呗 一个一个排除 ,线打阻值 在用示波器查查咯 结果应该很快

网友:
高分屏的用示波器还好点能快速找到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休眠开关没问题吗

休眠开关  用磁铁检测   没得问题 再说了  休眠开关应该是黑屏  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LID是有关系的 ,有背光 灰屏 表示BL_on是好的 LCD_vcc也是好的, 慢慢查呗 一个一个排除 ,线打阻值 在用 ...

LID 在我这张图上  没找到     。。。  再问下   ACER 是否和DELL 一样    开机有个屏检测的过程  如有 是哪些引脚相关  ? 当时外接显示器的时候  有个这个情况 : 有根缺色的VGA线  接上  应该缺色 是吧  结果是 无显  。。这个外接VGA 又是通过哪些相关引脚识别的呢 ???

网友B:
VGA接口 无非就行场同步信号 三基色 还有接地 还有厂家识别,遇到过垃圾vga线 某些机器可以亮 某些机器不会亮的
开机 测屏接口 edid 这个是显卡识别屏幕的

网友:
lid 你就搜索图纸嘛  lid 不是在液晶屏上的 是在主板的某个位置。如果没有图纸 你就找一下 吸铁石在哪 然后合上b壳 对应的主板的位置  看样子是比普通的三极管大一点的 就是了

网友C:
外接正常不能代表显卡一定正常 拆时灰尘积的多吗 有可能是显卡不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接正常不能代表显卡一定正常 拆时灰尘积的多吗 有可能是显卡不良吗

问题是內显 开机10次 大约能显示3~4次      就算显示也是Acer的LOGO 后 又灰屏      按道理来说 内屏显示LOGO 就应该正常啊    ?  为毛显示LOGO 3~5秒后 继续灰屏呢 ?

网友:
休眠开关应该是黑屏

网友:
学习了,看过以后很有收获

网友:
楼主功底不错很有看头

网友:
以后天天公关注迅维网的

网友D:
我想知道  你换了屏  屏幕也能显示几秒吗   我记得2年前碰到一个机器   跟你说现象差不多   我换了大约10张坏屏   终于搞定   屏坏

网友E:
先加焊下显卡,显卡问题更大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加焊下显卡,显卡问题更大点

老大   传说中的 桥工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知道  你换了屏  屏幕也能显示几秒吗   我记得2年前碰到一个机器   跟你说现象差不多   我换了大约10张 ...

换了屏  和原来一模一样    开机10次 亮屏3~4次   亮屏后显LOGO  后到引导网卡启动时灰屏(测试没装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VGA接口 无非就行场同步信号 三基色 还有接地 还有厂家识别,遇到过垃圾vga线 某些机器可以亮 某些机器不会 ...

恩  我看下 ED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