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8M-E开机死机

楼主(2016-10-08):
今天维修一个主板跑码正常,但是屏幕显示灰屏后直接死机,测试各项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求思路,

网友A:
刷刷BIOS  拆拆外设   然后就干主芯片吧

网友:
用得独显还是集显   供电滤波不良也会引起 的

网友:
键盘 附近822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刷BIOS  拆拆外设   然后就干主芯片吧

谢谢,最后刷BIOS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