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无CPU供电求助

楼主(2016-10-08):
电流0.7不掉电,无CPU供电,基本条件正常。铁壳MOS更换过。

网友:
感谢楼主啊,正好需要,可惜分不够啊

网友:
0.7 无CPU供电 ?电流不低 查下CPU供电的产生条件啊

网友:
是不是CPU也挂了   这板挂的几率好高的

网友:
换一下U试试

网友:
把你测量到的数据发来看看呗。

网友:
换CPU试了吗

网友:
这个你测是CPU的条件满足不呀 ,还有就是NCP5911也会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