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G级对地阻止问题

楼主(2016-10-08):
今天修到个很有意思的板子。双MOS管PWM电路,有意思的现象是:上管的G级通电后,阻值变低。低到20.正常时400多。害我拆下来,我怕上管坏烧cpu啊。。。我拆下来不短。。。然后自我找个理由,算是解释吧:可能通电后,MOS管G级对地可能不准。。。可是这个解释,被我拿下张一样的主板给否定了。另外一个主板不管G级通电多久,断电后,还是正常的阻值。上个板子是cpu不出供电的问题。这里求教下大家,有没遇到过,这个问题何解?MOS管通电后,阻值变低G级。我等着明天上班后,亮亮看。放一夜了。看看是不是真的电的问题。。。

网友:
一种可能是mos管已经被软击穿了,电流从s极泄漏到了g极,一种可能就是管理芯片坏了。

不是一就是二,这不是修供电必须要走的路线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