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几台机器

楼主(2016-10-08):
同行送来L430 说是不加电,插上电居然自动加电,但键盘不管用,关机后再按开关键无反应,找了一个差不多的但不是L430的键盘换上一切正常,确定键盘坏。DV3000 白屏点一会儿后会有竖道道,老问题,做显卡解决,最有意思的一台是枫叶国际学校的一台联想K20-80,开机LOGO居然变成了枫叶学校的LOGO,BIOS还有密码,要重新安装系统,怎么样都搞不定,一到半路就死机,可把我那同行愁坏了,报价刷BIOS,同意后果断论坛上面下了一个刷上,结果是没有密码了,可以BIOS了,但还是安装不了,但文件可以安装完了,只是一重启就死,我说的是WIN7,WIN8和WIN10不在考虑范围,想到以前有一个机器好像要让更改一个USB LEGACY之类的,一看还真有,关了后虽然不能USB启动了,但WIN7顺利安装完成,把我给高兴得,还有一个雷神的进水换键盘的不说了,一个IPAD2停用了说是别的地方刷过系统居然不好使,回头试完了再来说结果,现在手上正在弄一台联想 B520 不带电视功能的只亮灯不工作的机器,准备刷BIOS先,没金币了,这不就来发贴了嘛,有结果上来回复给大家

网友:
都是很好的案例,但是建议花点时间,好好排版,再发出来。

网友:
一天赚个千把块不是问题

网友:
这么多,老板大发啊,技术硬

网友:
联想的那款有密码芯片吗,很多有的话刷bios管用吗

网友:
楼主简单文字不太生动最好图文并茂

网友:
要都是直接客户的钱就好赚了,可惜啊,都是行活儿

网友:
一看就是行货了

网友:
最后一个联想的只亮灯主板不工作的,后来居然是电源坏,奇怪,有电压的,但是开机后内置电源就是不给主板一个信号,这个信号给完后主板才会工作的,哎,浪费不少时间了,记得早期刚学修电脑的时候台式机主板好像也有一个类似的信号,后来不修台式机,差点给忘记了,

网友:
b520的机器的那个电视卡坏的好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