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阻值卡两格数据和地址的问题请教下

楼主(2016-10-08):
请教下各位师傅,这个内存打值卡我一直弄不好。
就说现在的架构的主板。amd的我很很,非常,见到的少。amd应该也随大流,整合成单桥了吧?然后这个内存打值卡是去到了桥。。。
Intel的去到了了CPU。然后内存打值卡,要装cpu。能测到cpu到内存的线路。这个面对现在越来越多的板载cpu是有用处的。可是板载的cpu也板载了内存。跑题了。

那么,关键是,我用打值卡,从来都没打值到问题。比如:我花三分钟(虽然打完药不了这么久,可以时间三分钟的确是过去了。可能浪费的时间还更久)我花费了时间,打值卡也还看不出什么。因为,我除了打值出数据和时钟我没有对比。我知有穷讲究的,看下,有没明显偏大的。(有为0的我也不敢说他短路杯具)

求教下,这个内存打值卡,怎么个用法。2个方框格子。里面的数据和时钟怎么对比呢?怎么知道好坏呢?参考?

网友A:
买了一套,现在都没开封,貌似没几个人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了一套,现在都没开封,貌似没几个人用

我看cpu假负载有点用。这个内存的大致卡,就是测量电压方便  VTT SPD什么的

网友:
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