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2块一样主板,相同问题。为何上电电流不一致?

楼主(2016-10-08):
向大家请教下下,有关上电电流的问题:
先来个难点的,大家一起探讨下————怎么测出电流跑到哪的?
如,我也死记过电流0.1  0.3分别到什么地方,桥,cpu。但是,我很快就忘记了。那么,这些看电流走向,是如何测量到的呢?如:0.4,我修的类似的问题多了,看什么板子,我很快能想到cpu。在这样维修的情况下,之前迎记的电流跑向,已经被我忘记了。可是,说这些话的人,看电流跑。是如何测量的呢?

第二个:说到电流跑。我手上有2块相同,一样问题的主板。G470 联想  版号:6751P 都是没cpu供电

一个是电流上到0.3几,然后掉电。:另外一块是,电流到0.1多(有时会跑到0.2)掉

这个掉电是缺少PG吧。桥通过Ec断电。那么桥是如何做到的呢?通过Ec的哪个脚呢?

网友:
0.3的短路  打一下值  公共点有短路。

网友:
没有问题都可能不一样,不要说有问题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