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370掉电

楼主(2016-10-08):
同行送了台A1370,用一会儿掉电,测鲁大师高温后掉电,导热管和风扇都换过了,还是高温掉电,会是哪里问题了

网友:
CPU下课啦 这个没有办法解决 等死

网友:
不测会掉电吗?如果不会就别测试了。苹果散热本来就bu'x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