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Entrip引脚电压请教下

楼主(2016-10-08):
I
我修道一个待机,我把待机芯片高烧了。囧
是这样的,我看这个entrip引脚我看书上是写;链接电阻对地,设定过电流阀值。可是没有提到电压。我测量到其中一个引脚是有1V电压的。追查,这个引脚除了电阻姐弟外,还有maion过三极管控制。意识是maion控制让``我追查了下这个电路图,这个电路图也有。我上图

疑惑,这里的mainon和Vs岂不是重复了?去看下Vs电压是怎么来的。擦汗,好多。我是测测量下。郁闷
没测出来。我这个主板是有问题的。问下,大家。这个Vs是哪里来的?该不会是19V吧?呵呵。

然后,这个内部有内阻的三极管,还对地了。应该会分电压把。可好多电路中,如果解释内部三极管有电阻的,会电阻分电压,就解释不过去了。求教下,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
关于2块主板,电杆电压都一样。为啥电流还不跑一样呢?都是没cpu供电〉?

网友A:
是啊!你在图纸上一步一步收啊,记下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你在图纸上一步一步收啊,记下来看看

哎呀,你们都不用电脑了。真是维修界的‘叛徒’。呵呵~~~手机真是功能越来越强大了。

网友:
vs是19v的,19vpr416和pr417分压成8.6v左右道通pq407拉低pq405ab2pin,5pin

网友:
vs受控于acprn和mainpwon,acprn是6251发出的低电平,mainpwon受温控影响

网友:
你自己读图啊,PQ407是NPN三极管,当B极电压大于C极时导通,B极接VS,C极接VL,这明显就是用来比较VS和VL电压大小的,当VS>VL时三极管导通接地,PQ405A的G极2和PQ405B的G极5 为低电平,而PQ405A/B为N型MOS管,因此PQ405A/B截止,ENTRIP1和ENTRIP2不接地为高电平。总结下来就是VS>VL,ENTRIP1和2 不接地为高电平,VS<VL,ENTRIP1和2接地为低电平。

网友:
内阻分压在这里意义不大, 高电平导通为目的。

网友:
VS电压一般适配器进来VIN这个点产生的。。

网友:
VS也有电池端输入的。。适配器状态VS为19V,电池状态VS无电压,要触发后VS有12V左右。。

网友B:
从你这个图纸看出 这个机器是开机按开关以后才有的3 v 5v, 下面的三极管不是这样理解的 可以理解在b级有个小电阻,在c级有个小电阻

网友:
ENTRIP电压在1.2V应该是正常的 1V应该也算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你这个图纸看出 这个机器是开机按开关以后才有的3 v 5v, 下面的三极管不是这样理解的 可以理解在b级有个 ...

这个待机有3 5V的。。。你是看待机的开启信号对么?

网友:
ENTRIP电压在1.2V应该是正常的 1V应该也算正常

网友:
一般entirp 只有不接地就行

网友:
没维修过笔记本 感觉EC_ON如果是待机情况下为高那ENTIRP1和2都应该为高 芯片正常应该发出3V 5V的

网友:
最后的图不是串联分压    PQ407就是一个开关管子吧   上边看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