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70 很奇怪的待机3v5v波形

楼主(2016-10-08):
    前两天修道一台Z370的机器,一接上稳压电源就有60毫安的待机电流,这时你一测量电感后端就有3V5V(这时还可以触发上电,并且这时S5_ON为高电平,后继3VS,5VS都有了,自动上电?按开关还可以触发)------第一不解
    待机几秒后掉到10毫安左右,这时量电感上分别只有0.4V和0.7V左右的电压,这时不能触发上电了,这时你用表测量阻值,电感上的阻值是慢慢的回升的,从几十到四百多稳定,阻值不稳定后,再次插电还是没待机3V5V--pcu.  当放置一段时间,阻值为4百多后,插电还会回到待机60HA,同样可以触发。-----第二不解
     还有个疑问就是没有待机电压,居然也会产生15V的电压?-----第三不解
     芯片是RT8206M, 芯片更换了,滤波电容也换了,芯片的线性5VLDO也有了,开启电压3V5V_EN为1.9V左右,条件都具备了,现在问题就是不出待机电压。请大师高手们指导一下,不胜感谢!下面是波形图
电感后端和上管G极波形,大家分析参考一下

网友:
C:\Users\Administrator.XLC-20150427YVZ\Desktop

网友:
图片怎么上传不了呀

网友:
好了,图片上传了

网友:
待机不正常,查不出3/5V时ldo ref,ton,bst skip是否正常,EN1/EN2好像是3.3V

网友:
是国睿的安泰信示波器 吗

网友:
我看G极的波形似乎正常,那么电感后的波是有严重的部题,换个电感试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