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设定和调脉冲模式

楼主(2016-10-09):
pwm中频率设定和调脉冲模式是啥意思,调脉冲模式就是电脑在待机状态下,是低功耗模式?开机后就是高功耗模式?才带的起负载嘛?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那频率设定啥意思?

网友:
搞维修的这个如果理解不了可以不用管只要脚上电容 电阻正常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