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次上当,小猪本本ic

楼主(2016-10-09):
又是散新,0774009 110元 重值球2次, 妈的不显,我原来的还是进系统花屏,现在把我原来的重置球还是进系统花屏,兄弟们,怎么维权

网友A:
先不要说好坏 问题是你好像买贵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不要说好坏 问题是你好像买贵了吧?

我是赶最好的买的 他说全新原装
我就全新原装 做之前芯片还用高温胶带包了一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不要说好坏 问题是你好像买贵了吧?

我11年开始bga值球,值球之歌芯片都不用10分钟,一气呵成,看到芯片珠子融了,微动了一下,5秒后管的bga,竟然不显,哎 烦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不要说好坏 问题是你好像买贵了吧?

我11年开始bga值球,值球之歌芯片都不用10分钟,一气呵成,焊的时候看到芯片珠子融了,微动了一下,5秒后管的bga,竟然不显,哎 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11年开始bga值球,值球之歌芯片都不用10分钟,一气呵成,焊的时候看到芯片珠子融了,微动了一下,5秒后 ...

自认倒霉吧   !    这事情你说不清的 卖家咬死说那芯片是好的你又能怎么滴

网友:
上机不保的话  只能自认了     没别的办法

网友:
只能自认倒霉了

网友:
110一个芯片,想想都肉痛...

网友:
现在管它是小什么芯片,都是假货、拆机货、正货、翻新货混着搞的。没有一个是讲诚信的。小SU家的连6、7元钱的IO都搞假。

网友:
现在他们答应退我60元 我说不是原包装 做之前四周都比较黑

网友:
价又交不起来 这行到头了

网友:
桥芯片最好找一个稳定的上家,常合作的话像这种问题也好商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