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05花屏在黑屏

楼主(2016-10-09):
一台S405 刚开始是是花屏 ,加焊了显卡,黑屏了 ,现在换了显卡,还是黑屏 ,开机电流一次跳变。什么问题?

网友:
要么显卡没有做好,要么换的卡有问题,要么就是掉件了或周围有元件损坏

网友:
楼上说的差不多了 仔细看下显卡周围有没有碰掉东西

网友:
花屏显卡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