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笔记本PP39L花屏 色颜不正常

楼主(2016-10-09):
品牌:DELL
型号:PP39L
故障:开机花屏色颜不正常
开始,机器以前跌过到地上,液晶屏中间有两个圆点严重损坏变成两小团黑点,客户说:已经正常用了一年多,就前几天出现花屏,不能正常使用。先上几张开机亮图如下:

外接显示器颜色是正常的。外接能正常显示,那么故障就应该就在屏线和屏了,根据以往的维修经验认为是屏线与屏之间接触不良引起的。开始拆屏.....不一会儿屏拆开了,拆开屏线小心处理了屏线接口,接上去,开机嘻嘻还是一个鸟样。以为是没有接好,再拆再接开机还是一个样。

难道是屏线的问题?拆下屏线测量,结果屏线是好的。那就只有屏的可能了,订屏吧!第二天屏到了,装好屏满怀希望的按下开机键,呵呵.....还是一个鸟样。会是那里的问题呢?正在思考......无意中碰了一下散热器发现花屏有变化,再碰一下花屏减少许多,难道是显卡虚焊?于是用力去按显卡,屏的颜色完全正常了,一松开手又变回花屏,(这里忘了拍照了)
果然是显卡虚焊引起花屏的,确定问题是显卡虚引起的,剩下就是上BGA加焊显卡......

过了一会儿,焊接完成,等主板冷却了装好开机嗯嗯......颜色正常了

经多次测试颜色都正常,故障修复完成,最后上一张正常开机图

小结论:外接显示正常不代表显卡没有问题,因为外接的VGA是用RGB信号,而内屏是用LVDS信号,如果LVDS信号模块出了问题就会出现内屏不正常显示,外接显示正常。

网友A:
加焊显卡 估计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显卡 估计就好了

是的,是显卡虚焊引起的,加焊显卡就可以了。

网友B:
上次遇到和你相同故障的机器 外接正常内屏花屏和你的图片一样 测试LV DS信号 有一路阻值过低 确定显卡芯片坏了。加焊无效

网友C:
我都不敢相信这是16年的贴子。哎。 楼主刚入行啊!

网友D:
好奇问句    订的屏可以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奇问句    订的屏可以退吗

可以退,自己出运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都不敢相信这是16年的贴子。哎。 楼主刚入行啊!

修的机器比较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请多多指教!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上次遇到和你相同故障的机器 外接正常内屏花屏和你的图片一样 测试LV DS信号 有一路阻值过低 确定显卡芯片 ...

嗯嗯!加焊后还能显示吗?

网友:
新人发帖,要鼓励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E:
嗯嗯!加焊后还能显示吗?

能显示但还是原来的故障 缺色 后来换芯片OK

网友F:
现在的用户 有两个这么大的黑点 也能坚持用  这么没有原则性

网友G:
这种问题我不会怀疑屏线和屏  直接干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的用户 有两个这么大的黑点 也能坚持用  这么没有原则性

是啊!这样的屏人家都用了一年多,也没有想换个屏,都是想着能用就能的想法。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问题我不会怀疑屏线和屏  直接干显卡!

嗯嗯!因为这前也修过跌过到地上的笔记本也是这样的情况,有的是屏线断了,有的是屏线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