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 进PE也花屏

楼主(2016-10-09):
以前是用着用着有时WIN7 AERO特效就没了。
现在进系统有时待机都花屏死机,有时用鲁大师压一会后花屏死机,有时压又正常。温度是正常的。但有时鲁大师检测不到显卡温度,有时检测到,但温度是固定不变的。
有时进PE也花屏死机。

这个是鲁大师压力花屏。

这个是进PE花屏。

有经验的朋友们,是CPU集显问题还是显卡问题,还是显存问题呀。
求思路。

网友:
换个试试,我也在换

网友:
有CPU就先换个CPU试试嘛,这个我估计不试也不好说!

网友:
慢慢来 长路慢慢

网友:
显卡可能性比较大的

网友:
这个机好像是A卡吧,换过没

网友:
显卡问题  这种故障只能排除  没办法定位

网友:
重点先查下显卡吧

网友:
可能显卡多些

网友:
显卡问题,这款机显卡经常出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是显卡本身的问题吧

网友:
我记得这款可以改集显吧。试试

网友:
显存的问题啊

网友:
重植显卡也没用的

网友:
这种花法就是显存坏了

网友:
显存的可能性比较大,这个坏U的不多见,换个试试再问

网友:
排除法,外接显示器看下是不是屏,进PE排除系统,更换CPU排除集显,这样一步一步来。通常用法,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修好没啊,关注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看大神,如何解决

网友:
平调独立显卡看看

网友:
这种花屏,还是先搞显卡。后搞显存

网友:
干干干BGA,一个个试试看了,说不准是哪的坏。显卡显存都有可能,当然供电也有可能

网友:
显卡问题,重做显卡,或者改集显

网友:
好像显存问题

网友:
换显存吧,这个机子以前有修过的

网友:
看看外接是否花屏,如果外接都不花屏估计显卡的可能性大

网友:
双显卡吗  要是双显卡  就吧CPU  和桥 查看下   单显卡就查显卡吧 ati的显卡 坏的多 相对显存坏的比较少

网友:
显卡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先换cpu试一试先

网友:
我只能告诉你 显卡问题 哈哈哈哈哈

网友:
显卡或显存吧